楼主(2012-11-15):
西门子300输入模块某点输入时,CPU的SF故障灯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

网友A:
请贴出模块诊断信息,然后再做后续的判断。

Regards

楼主:
没看诊断信息,就一个普通的DI模块啊

网友B:
那要看哪个DI点执行了什么功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SF是系统故障,CPU因硬件或软件错误处于STOP状态;无论是老式的S7-300CPU带闪存卡FEPROM还是新型S7-300带MMC来说,用户程序都保存在外置的装载存储器ERPROM或MMC卡,断电时程序也不会丢失,CPU电源掉电又重新恢复时,FEPROM或MMC卡中的内容被重新复制到CPU工作存储器RAM中。
我分析最大的可能是由于电池没电,CPU内部存储器的内容与卡中的内容不一致,必须进行CPU存储区的复位,把工作存储器、内部装载存储器(对标准CPU,即老式带FEPROM卡的CPU)和保持的数据清除掉;复位方法很简单:把CPU模式开关扳到MRES位置,并保持住,来回几次,直至STOP快闪,表示CPU执行复位;复位完成后,把CPU扳到RUN位置,如果插入FEPROM或MMC卡,用户程序就从存储卡复制到工作存储器中。
如果对S7-300CPU系统(任何电气系统也一样)长时间没用,而你又没有采取任何防潮措施,其他模块及通讯连接松动的可能性很大;许多模块长时间不用,温湿度变化可能使其内部电容、电阻发生变化,我就碰到好多起此类问题,可以采取一直通电不断电,让模块内部的各种元器件驱潮,过几天就可能正常;另外检查通讯电缆的连接是否有松动,PROFIBUS DP往来接头位置是否正确(中间末端电阻置“OFF”,首尾置“ON”);
另外你可以利用诊断缓冲区诊断CPU模块信息,可以间接找出问题所在。

建议你先看看CPU的故障诊断区,看有什么故障报文,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D:
请判断SF灯亮是否与此输入点有关,如果此点不输入SF灯不亮的话,那就是此点超出范围。详见故障诊断区报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