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5):
用GX developer编程是出现怪事了,是这样的,我编完一段程序后,如下(注意看X003的位置),此时X003在右边,
但是我按F4变换程序后,就出现这样了,此时X3怎么跑到左边去了,这样的话对我以后修改程序很不方便,这是怎么回事,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变换后,能靠左的都会自动靠左的。你下次改的时候,把X3再剪到右边去就行了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