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网上看到一帖子,说用220v电源接交流接触器,星接,会得到380v的相电压,然后可以驱动380v变频器无负载运行,有没有做过的,讨论下?或者说如何用220v民用电源驱动额定电压380v的变频器无负载模拟?比如学习通讯等。

网友A:
值得学习,我不懂。谢谢大师

网友B:
朋友:你听哪个说的,应该是买一控制变压器,要不一小电焊机也可,220v档接220v电压,380档就有380v电压了,再把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取消,380v任意接二相,就可以了,我修变频器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C:
2楼自耦变压器原理,楼主估计不行,除非接触器不停的开关自感。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2楼的说法以试一下,我有时间也做个实验

网友E:
买个可以接220v的变频器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听哪个说的,应该是买一控制变压器,要不一小电焊机也可,220v档接220v电压,380档就有380v电压了,再把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取消,380v任意接二相,就可以了,我修变频器也是这样搞的。

就是用一般的机床的控制变压器可以吧?

网友F:
果真如楼主所说,那做变压器的工厂要关门了.

网友G:
!!!!!!那相间的相位差是多少?0?

网友H:
楼主指的是相电压或是线电压。
jxh668

网友I:
反对没学过电工的发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一般的机床的控制变压器可以吧?

可以的,如果是空载的话,带负荷也可以,负载不要超过变压器引起380v下去太多变频器保护就行,我一直这样搞的,不要不相信。现在我家里修电机,没三相电,我就搞的一小电焊机,蛮好,用变频器试电机。

网友J:
唉,电工就没有搞清楚,就来做工控

网友K:
“380档就有380v电压了,再把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取消”
接单相380时就缺相保护了吧,这时能进入参数表吗。因为我没试过,想问问。

网友L:
我就是定做了一个变压器的220V变380V,买了一个0.75KW的电机
弄变频器用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M: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也没听明白!!

网友N:
11楼成本太高。

网友O:
还可以这样做啊!我倒是知道变频器三相电缺少一项电也可以使电机运转,但不能高速运转。是谁先想到的啊高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N:
11楼成本太高。

是搞工控的?我一个铝线电焊机2百多,加个变频器,能够代替三相电试电机,你知道三相电户头多少钱吗?不懂就不要乱评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K:
“380档就有380v电压了,再把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取消”
接单相380时就缺相保护了吧,这时能进入参数表吗。因为我没试过,想问问。

神人,你可以先有三相电地方解除呀!

网友P:
会不会转不起来,得有助力才行吧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Q:
买个220v变频器输出就是380
学习中

楼主:
问过发帖作者了,,接触器星接的方法是错误的,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好像。用带旋转的自藕变压器是最好的据说.没验证过就是

网友R:
是什么原理呀,能说的清楚吗。

网友S:
旋转的自藕变压器,或者380/220v变输入再变低压的变压器都行。我就是用380v/220v输入的变压器,在220v接入市取得380v(自藕变压原理),再接到380v的变频器上,用来学变频器通讯完全没问题。我的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T:
电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其实2楼就是说一个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U(2012-12-15):
电机功率小,这个方法可用。功率大,无法用。

网友V:
台湾台达变频器有单相(220输入)三相输出(380输出)的,在没三相电的地方使用三相异步电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W:
朋友,一切皆有可能,不要怀疑你的想法,只是你暂时没有找到方法而已,很多经典饿发现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我很早以前就有研究过这个课题,就是关于2相220V变3相380V怎么用变压器来实现的。不过首先要弄清楚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90度,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90度,而阻性负载则电流和电压相位不变
1,需要一个三相变压器,初级次级都接成Y形接法,次级直接接负载就可以,关键是初级电路改下
2,初级第一相串个电阻,使它基本成为阻性负载,这样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不变
3,初级第二相串个电感,使它基本成为感性负载,合理选择,尽量使电流滞后电压60度(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才能准确)
4,初级第三相串个电容,使它基本成为容性负载,同上,带上负载,使电流超前电压60度
5,这样三相的电流相位角度情况:第二相滞后第一相60度,第三相超前第一相60度,这样第二相和第三相的相位差是120度,但是三相电源是三相都是相差120度,怎么办呢
6,我们把第一相线圈的头和尾对调即对第一相电流倒相,使它和以前的相位相差180度,这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倒相以后的三相电流都相差120度
7,因为次极的电压相位取决与初级的电流相位,所以次级就可以输出三相均衡电压
8,电器参数选择很挑剔,如果没有示波器的帮助,很难合理选择
9,致命的弱点,因为初级的电流相位受次极负载的影响很大,所以只能带固定负载,而由于大阻值电阻的限制,注定了这种电源无法大功率输出

网友X:
肯定不容易,基本都是功率太小,要不就效率不高。

网友Y:
买个可以接220v的变频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