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7就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5):
有一台机器,原来是用fx1n的plc,因plc坏了就把程序转换了用fx2n的plc,接好线试机正常,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反映说动作错乱了,一检查,x7、x17、x27、37、47和y7到47都坏了,即这些输入输出点都没反应了,是怎么一回事呢?
程序没问题,重新写入过另一台plc就能用了。

网友A:
太神奇了,一会总坏那几个点很正常。可能是负载电流过大,或者动作过于频繁。
但专门坏7,这个真的罕见

网友B:
一个神奇的PLC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只要接线正确,输入点损坏很少见,输出触点损坏时有所见。建议检查外围接线。

网友D:
确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E:
确实很奇怪了。这样的话要分析一下啊你逢7的点是怎样输入,输出又控制的部分了。
我明显确实PLC是没问题的,一是你的程序,或你控制部分交替执行时候出问题了
打电话咨询一下三菱公司了。

网友F: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G:
看似诡异的问题,通过楼主的问题描述。问题应该在外围接线上面(包含导线的敷设方式,导线的绝缘,电源的供给等)。
实际上你打开坏的PLC线路板也可以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H:
有规律的毛病总是容易找的。
饿米豆腐

网友I:
神奇的国度,神奇的事。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J:
第一次见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K:
神奇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用了一批神奇的仿货!

网友L:
功夫不亏有心人,总会找出原因的。

网友M:
一个"损七"的PLC,真神奇!楼主,这些逢7的是控制什么的啊?

网友N:
感觉很好奇。

网友G:
还有我想到既然你的PLC逢7必坏,那我也可以避7呀,就是逢7不使用解决。呵呵,开一个小玩笑的。
期待楼主解开迷一般的答案。

网友O:
楼主。如此神奇之事查出原因了吗?

网友P: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
zsh340

网友Q:
神奇的事情,怎么坏那么点呢?是不是你接错线了啊。三菱PLC就是刚接错线了也还能运行一段时间喽。

网友R:
应该是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S:
没有见到过 应该是接线没有接好

网友T:
线路问题,COM是否为公用的?还是分开?

网友U:
量测一下电磁阀的的电流,应该是电流过载烧掉坏点。

网友V:
山寨的吧。

网友W:
谜底还没揭晓?真的很神七啊,拭目以待

网友X:
见识了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Y:
神奇的国度,神奇的事。
春刺

网友Z:
没有遇到过,还是检查外围线路有故障吗?

网友AA:
其实好多问题都是外围造成的问题

网友AB:
这个挺神奇的

网友AC(2013-08-28):
输出端短路了吧?逢7就坏7点是干嘛用的啊都

网友AD:
期待公布结果

网友AE:
我有时设计有个习惯,就是同一尾数信号为同一组功能
好比说有Y0-Y7.……………………Y70-y77
如果有8组相同功能的动作,为了程序编写方便,会将Y0、Y10、Y20.………………。Y7、Y17、Y27.…………设计为同一个功能的输出
所以看看是不是这方面外部电气有问题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AF:
看样子不是正品三菱PLC,我都用好几年三菱的了从来没坏过点
QQ 20471661

网友G:
支持34楼的“猜想”。本来用不着这样那样地猜,因为楼主抛下一个谜底,就潜水了,让大家去折腾吧。

网友AG:
这道是少见,34楼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H:
程序中是不是用了组合位元件:KnX0、KnY0.导致某些对应的点被占用。

网友AI:
应该是外围的故障

网友AJ:
看一下黄历吧……………………

网友AK:
仔细检查接线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