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60MR怎样设置

楼主(2012-11-15):
各位师傅,我是初学者,用软件是GX DEVELOPER 852,与PLC在线连接,,自己简单电脑编程PLC,监控操作PLC,输出点只是一个输出,不管怎样编程,第二个输出点就没有信号,Y改成计算器C0也是一样没有信号,例如:一个正反转,启动正转(Y1),停止之后,启动反转(Y2),输入就显示有动作(X2有信号),但输出(Y2)没有信号也就没输出,,请问一下,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没有解~!如你操作对的~~说明你的PLC是坏的

网友B:
你最好把图片截上来给我们看看。

网友C:
好像没说明白,最好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D:
猜测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