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5):
三菱PLC在用电脑监控时能看到软元件一段时间内接通和断开的情况吗?比如说如果X0接通时间非常短,在线监控时很难看清楚它到底有没有接通,如果有一段时间的数据就很容易看出来他的动作情况了。小弟是机修经常要用电脑要查设备故障,多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A:
短时间的通断状态,用肉眼看监控界面难以判断。
可以使用计数程序推断是否有通断;X0~X5还可以用高数计数器/中断来判断是够有通断。但这都需要暂时修改程序,过后再改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的通断状态,用肉眼看监控界面难以判断。
可以使用计数程序推断是否有通断;X0~X5还可以用高数计数器/中断来判断是够有通断。但这都需要暂时修改程序,过后再改回来。

目前好像也只有这种办法来检测是否有通断了

网友C:
修改程序用软元件的上升及下降沿指令驱动状态寄存器

网友D:
检测瞬间动作的方法,我是采用置位、复位的方式来判断该点是否有动作。

网友E:
松下PLC有个时序图监控,可以看到信号的波形,这个功能比较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