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新买一款手机,在家充电一切正常,在厂里充电就出现充电时无法使用手机。初步怀疑是机床变频器谐波污染所致(两百多台变频器都没加电抗器)。为了手机能正常使用,现想加个隔离变压器作为手机专用电源。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特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把
感谢!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 ,隔离变压器能隔离变频器的谐波污染

变频器谐波是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需要对输入电源用大功率二极管整流(或晶体管/逆变模块)进行逆变;在其逆变过程中,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的高次谐波; 变频器谐波对供电系统、负载及其他邻近电气设备产生干扰。

变频器谐波治理措施
治理变频器谐波问题,抑制辐射干扰和供电系统干扰,可采取屏蔽、隔离、接地等技术手段。
1、安装适当的电抗器
  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5-0.6)提高至(0.75-0.85);
2、电源隔离或安装隔离变压器
  将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3、避免干扰辐射
  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
4、变频器正确的接地
  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5、缩短线路长度
  缩短线路长度,电源线和信号线单独敷设,避免交叉,不能避免时,必须垂直交叉,绝对不能平等敷设,信号线屏蔽层不接到电机或变频器的地,而应该接到控制线路的公共端;
6、安装EMI电源滤波器
  当前抑制变频器谐波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EMI电源滤波器,它串联或是并联于主电路中,实时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变频器谐  EMI电源滤波器MLAD系列输入端专用型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变频器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电流。

感谢!
  • 下载积分:+2(雨过天晴)
  • 下载积分:+1(lba1218) 好贴!
  • 下载积分:+1(xujian) 好贴!

网友C:
    应该是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