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求助

楼主(2012-11-16):
各为前辈,因为我刚入门三菱PLC。我现在有个关于编码器的问题请教一下!
传送带前面有一台称重机,不合格的NG信号反馈给编码器,编码器装在传送电机轴上。产品经过传送带(传送带
长1米),在传送带的末端有个剔除汽缸,将不合格的产品剔除,有时候NG信号连续有,请问这个程序
怎么写啊!

网友A:
容易,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写
电话15309878166

网友B:
用编码器将唯一转换为角度,根据角度值确定位置,NG信号置位一个标准,使气缸动作。每次将此标志进行数据移位。比如STFL,自己研究一下,此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C:
连续多个的不合格品可以用计时器反复的置位复位啊!只要时间设置合适应该可以的?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大于小于需要AD转换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
通过高速计数器计数功能就可以解决,当有NG信号就开始计数,有多个的时候就叠加就可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