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何知道发一个脉冲,负载移动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96833]

网友C:
计算电子齿轮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减速比是1:1的话,每个脉冲的位移量就等于丝杠没转的位移量除以编码器的分辨率啊。

网友D:
楼主,这个需要换算各项参数才行的呀,

网友E:
比如丝杆螺距是10MM,马达一圈10000个脉冲,那么1MM就是1000个脉冲,一个脉冲相当于0,001M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比如丝杆螺距是10MM,马达一圈10000个脉冲,那么1MM就是1000个脉冲,一个脉冲相当于0,001MM。

这个是对的

网友G:
关键是看你的编码器安装在那个地方啊

网友H:
看看 电子齿轮比 就会了

qq:274332591

网友I:
要计算电子此轮比,和你的减速比,等一些附带的传动机构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