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请教各位老师们:
    我买一个套新的三菱伺服系统,1台MR-J3-350A伺服放大器、1台HF-SP352伺服电机、1台3KVA正泰三相干式变压器(380V变220V)、1台FX3G-40MT/ES-A的PLC、1个GT1275触摸屏与相关的电气元件。我按“下图1”对伺服系统进行接线,系统通电后伺服驱动器LED灯亮后出现C,动一下伺服电机或转动一下伺服电机转轴,放大器里有数字(脉冲)输出在显示屏里,按伺服电机启动SON后,电机出现较大振动、噶噶噶几声长响(轴会快速转动后停止)报警(代码:AL-52),感觉好像“电机缺相”一样,我按AL-52报警的8项原因进行检查,首先查电机接线,U、V、W、接地都相对应,没有断线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器电压输入端三相电压均为220V左右,三相平衡,但测量放大器输出端(U、V、W)发现有2相电压为160V左右,另一相只有几十V,三相不平衡。再把电机的电源线拆开来测量,没有连接电机时的放大器三相输出电压值有2相超过500V,另一相只有十几V左右,我对电机三相电阻值测量均在1欧姆左右。
    请教各位,这是否正常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伺服老是报警AL-52呢?我对加减速常数与增益也设置过,均无效。伺服电机、放大器都是刚买的,也没有接任何负载,后来把暂可不接的线都拆了,只留“下图2”的接线内容还是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是电机坏了?还是放大器坏了?还是编码器坏了?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置好没有?

网友B:
把参数清一下!基本会好的!
你的变压器小了!

楼主:
描述:伺服参数设置
参数只设置了1项:
PA05:5000
其他全按默认初始值(见附图).
请问大家能帮一下忙,把参数设置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写一下吗?

网友B:
J3的伺服不要改任何东西!默认参数是可以动的!
你这样的情况!可能是UVW接线问题,或者是电机有问题,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
感谢!
现在核对了接线,AL-52没出现了,但我按son 接通(没有带自锁的按钮开关)后无法进入rd on状态.用手按住按钮可以锁紧,松开后就没有锁紧.我试差按住SON接通后发出脉冲,但电机没有反应,请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看不出问题啊,建议你把图二的接法接好以后,重新复位一下伺服控制机。
还有排除一下Y0线路的强电干扰

网友D:
有可能伺服器环了

网友E:
查电机接线,
其实是U、V、W、不相对应

网友F:
驱动器输出缺相,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有紧急停止信号,正负极限没有接好!就是马达运转的必要条件,要接上好!按照手册上的样例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H:
同意ykykkhor的看法,检查你的相序对应!

网友I:
编码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正努力排除大家所提示的各方面..呵呵..

网友J:
没有玩过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K:
我也有个问题 伺服不能反转 只能一个方向转 空载转了 一会就报过载 什么原因

网友L:
是UVW的问题,UVW有一个接到接地上了,我有一回也出现过,把我编码器上都烧黑了,安川的,不过还没坏,你的坏没坏就不自动了!阿弥陀佛!!

网友M:
8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