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我们做电气自动化的,电脑装什么系统比较实用啊,用PLC,CAD,触摸屏,等等....我现在用的XP,想换个系统,也不知道继续装XP,还是装WIN7............

网友A:
系统还是XP好~~

网友B:
两台电脑!一台XP,一台WIN 7!

网友C:
win7也行!不过就看你怎么用了!有的兼容性要调电脑的环境变量,和改下注册表很麻烦哦!

网友D:
可以装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双系统

双系统肯定不好,和手机一个道理,功能多了就乱,卡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系统肯定不好,和手机一个道理,功能多了就乱,卡机

每次只运行一个系统啊。开机的时候选择一下。基本上没问题的

网友E:
别听他们的,XP最好了

网友F:
我是用的双系统,一个WIN7和XP,WIN7支持大内存,是趋势,XP兼容性好。

网友G:
还是用XP好,做我们这行的,WIN7的有些没驱动,会烦死掉。
你没看到坛子里经常有人求助什么软件在WIN7下不能使用之类的问题吗?

网友H:
工控还是装XP计较好, 因为现在好多工控软件在WIN7环境下驱动有些会安装不好,很麻烦的。

网友I:
XP稳定,兼容性好!!!工控首先要求稳定!!!

网友J:
建议装双系统。。我装的就是一个xp,一个linux。没有什么影响。xp的还是好用的多。有些软件不支持win7的。

网友K:
XP的还是稳定些

网友L:
XP稳定,有些工控软件win7不兼容。

网友M:
装xp系统!稳定----在xp系统里在 虚拟机!里面可以装多个系统!、、这样的做,我感觉不错!建议可以去试试

网友N:
前段时间我装两个系统一个是XP一个是win7,之后感觉XP是多余的,因为win7在反应方面快过XP,win7在软件方面也全面兼容了,我还没遇过没兼容的学习软件,这是个人的看法的

网友O:
用虚拟电脑可以装几个系统

网友P:
XP吧,基本上软件都适合

网友Q:
当然应该选XP,它稳定。

网友R:
还是XP好,

网友S:
工业软件更新的比较慢,xp的兼容性高一点。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T:
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