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个脉冲走1UM是怎么定义了

楼主(2012-11-16):
比如一个脉冲走1UM是怎么定义了,有相关的手册吗。非常感谢各位。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伸手相助啊。

网友A:
根据丝杆来设定。

网友B:
比如螺距是16mm,驱动器设置电机转一转需要发1600个脉冲,则一个脉冲走的距离就是16/1600=0。01mm,即1Um

网友C:
2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根据伺服的频率加齿轮比‘导程算,在驱动器中设置参数

网友D:
可以按这个算啦

楼主:
真诚的感谢回帖的兄弟。我相信只有相互学习才能提高的更快。

网友E:
1mm长度需要脉冲量=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机械齿轮比X出标辊周长

网友F:
你那马达是多少,脉冲走一圈、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看看电子齿轮比就会了
qq:274332591

网友H:
2楼是正解

网友I:
好像0.01是一丝哈,0.001才是11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