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64MR输出点可以扩展到多少点

楼主(2012-11-16):
请FX2N-64MR输出点可以扩展到多少点啊,我只要输出点多,输入点不要增加我用人机控制,控制要求要输出点120个加点余量。请问要怎么加模块,型号是多少?要不要程序支持?点怎么分配?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额建议如下配置
2N-16MR
2N-16EYR
2N-16EYR
2N-48ER
2N-16EYR
2N-16EYR
2N-16EYR
2N-32ER
输入48输出128
不够再加16EYR,必须按这个顺序插模块

网友B:
小刑机最多是256

网友C:
输入,输出总点数256点。看输出模块16EYR(T)消耗电量多少?64mr可以带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