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为什么有的用户用RS485传不到1200米?
     除了干扰恶劣的布线环境外,更主要的是选用了劣质的电缆!即使是普通网线UTP、STP,严格来说也是不能满足RS485协议的传输要求。辟开网线的机械强度、耐环境性能不说,只说电性能,一般网线的特性阻抗通常为100欧姆,而RS485要求的匹配阻抗必须在120欧姆以上(个别的如ProfiBus则达到150欧姆)。当数据在高速率传输的情况下,线路就呈现传输线效应,此时负载的特性阻抗必须与输出相匹配,否则,就会导致信号回波反射、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即使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在末端并联匹配电阻等方法来实现阻抗匹配,但长远来说,一旦该电阻因某种原因改变而会重新发生故障,再说,此种方法还会带来增大系统功率消耗的弊端。
   另外,像RVVP、KVVP这类的线材,虽然有屏蔽网,但其PVC绝缘的介质损耗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更难实现高速远距离传输!
KVVP、KVVRP也是低频电缆,分布参数也无法满足RS485/422数字通信的要求!

转载

网友A:
必须强弱电分开加双绞线,加锡纸屏蔽

网友B(2013-06-05):
RS485/422选用什么电缆好

网友C:
導線決定一切~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增长见识了啦

网友E:
理论上告诉你了要传送1200,波特率在9600才能传那么远,还要考虑干扰!

网友F(2013-08-12):
引用 网友A:
必须强弱电分开加双绞线,加锡纸屏蔽

为什么要用双绞线  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  求赐教

网友G:
干拢也是问题,这里因干拢通迅常报错。

网友H:
加中继器吧,否则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