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仿真软件能仿真的指令?

楼主(2012-11-16):
三菱的仿真软件都能仿真哪些指令?
FOR和BIN能仿真吗

网友A:
这两个指令仿真无压力。
中断、高速指令无法仿真。

楼主:
谢谢师傅,但是我用的是但是D1怎么显示=0呢?

楼主:
但是我仿真的时候怎么D1=0呢

网友B:
你的x10有 on 嗎
還有 x0~x3有沒有on?(沒on當然是0)

网友B:
x0~x3有沒有on(沒ON當然是0) x10也要on

网友C:
仿真软件中部分指令是仿真不出来的。要加上实际的模块才能显示。

网友D:
刚按FX2N仿真了一下,接通X10后,再接通X0、X1,D1的值有变化。

三菱PLC仿真软件能仿真的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