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气体流量计算公式

楼主(2012-11-16):
那位大侠有管道气体流量计算公式或软件,求共享,谢谢!

网友A:
管道气体流量的计算是指气体的标准状态流量或是指指定工况下的气体流量。
未经温度压力工况修正的气体流量的公式为:流速*截面面积
经过温度压力工况修正的气体流量的公式为:
流速*截面面积*(压力*10+1)*(T+20)/(T+t)
压力:截气体在载流面处的压力,MPa;
T:绝对温度,273.15
t:气体在载流截面处的实际温度

网友B:
有软件,压缩后58M,传不上

网友C:
流量=截面积*流速*时间
流速根据管路压力查流速表确认
由于管路有阻力损失,10米以内可忽略,100米内*系数0.9,超过100米*0.8~0.85估算

网友D:
管道截面积*流速*时间

楼主:
这个真没有?

楼主:
论坛里的大侠们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