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有关西门子6SE7027-2TD 逆变器使用

楼主(2012-11-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第一用西门子的逆变器,我要实现外控启停,通过电位器调速,参数该怎么设置

楼主:
接线都接好啦,就是参数怎么设置,启动我接X100里的3 号端子 调速电位器我接的X102的13.15.16

楼主(2013-01-04):
有没有懂点大侠赐教,本人表示感谢

网友A: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问一个叫 王大饼的“90全能神”
看到这,忽然领会到了一个词的含义“奇葩”

楼主(2013-06-13):
王大饼大侠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请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