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16):
新人求助。以前只是理论学过,实际运用一点也不行,请教一个问题,本单位有供电变压器,容量一千五百千瓦,一台不频繁启动的五十五千瓦的电机能直接启动么。

网友A:
变压器容量是1600KVA

网友B:
不可以,如负载不是很重可以用降压启动(便宜就是星三角)钱不是问题就是变频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少这么做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好
这要看你的变压器都带什么负载,负载的运行情况,如果只带这一台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E:
如2楼所说,可以采用降压起动;
另,不知是空载起动,还是带负载起动。

网友F:
只要启动电机的时候。变压器的负载不是很大,电机不是带负荷启动,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多1250KVA的变压器,75KW的电机,都直接启动的。

网友G:
你考虑的欠周到些,资料上面解释也不全面。直接启动是需要考虑变压器容量,但是,这个变压器负载不光是只有这台电机。行规中十分明确15KW以上需要降压启动的。

网友H:
1500KVA 55kw 当然就可直接启动

QQ:84818626

网友G:
可是,问题是你们所说的变压器不仅仅是供这台电机。15KW以上还是选择降压启动方式为好。

网友I:
肯定不行了,电机功率只要大于24KW的都要降压启动

网友J:
保险点还是降压启动。变压器负载不大也可以直接启动,这样对变压器不好。

网友K:
最好还是降压启动

网友L:
我看供电部门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