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通过X4端口的14、15脚输入的0-10v模拟量控制转矩的大小,Pr0.01选择的2转矩模式,可以转起来,只是运行时转矩不能达到设定值,比如模拟量给1v,马达不转时力矩50N,转起来就会降低到10N。空载时模拟量越大转速越高,那位大侠用过这个的指点一下

网友A:
通过X4端口的14、15脚输入的0-10v模拟量控制转矩的大小,Pr0.01选择的2转矩模式,可以转起来,只是运行时转矩不能达到设定值,比如模拟量给1v,马达不转时力矩50N,转起来就会降低到10N。空载时模拟量越大转速越高,那位大侠用过这个的指点一

首先你有两个方法:你接的X4的14、15脚引入的是模拟速度给定,因此你在参数PR0.01应该选择1,也就是你选择的是在速度模式下限制转矩控制方式,那么就应该设置PR3.00=0,PR5.21=1

如果你要用转矩控制你接的X4的14、15脚引入的是模拟转矩给定 需要设定PR3.19、PR3.20、PR0.01=2、PR3.21、电机的正反转取决于模拟电压的正负

另外你需要设定转矩是多少?出厂是3V就达到额定转矩,设置好增益,如有问题请留言!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感谢!
我就是用你说的第二种方法,需要正反转的,做收卷用,我需要的转矩是根据模拟量0—-10v对应转矩0-9.55N,9.55N是马达额定转矩,我现在给定的模拟量1v时对应的扭矩输出在马达不转起来时可以提供到我卷取材料表面的拉力是40N(经过机械传动扩大),当卷曲开始运行时拉力只有20N,我给定模拟量保持不变,正常不应该是马达一直加速,,直到拉力到40N,马达转速只有200多转就不再加速了,我把PR0.01设成2用单纯的转矩控制还需要设定哪个增益?非常感谢

网友A:
有个问题是这样的:额定转矩T=9550*P/n.(牛/米)在恒转矩控制下,根据你们的需要模拟量0—-10v对应转矩0-9.55N/米该将PR3.19改成100,如果按照出厂默认状态你给定1V应该是在3.18N/米,忽略传动效率按照你提供转速为200来估算电机为0.75KW(不考虑传动比)不知道对否最好能提供传动系统设计资料,我们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