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辊压延机上面的机械触针问题

楼主(2012-11-17):
请教大家四辊压延机上面的高精度触针是什么型号?还有那个显示厚度的仪表叫什么?我没有用过看过的,说白了就是两个滚筒压出来的橡胶薄片厚度的配件,就是不知道型号,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A:
我见过的那就是一个百分表

QQ:84818626

网友B:
四辊压延机的橡胶薄片测厚仪是用放射射线测厚的,不提倡使用这种测厚方式。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都没有回答?难道是我表达错了?

网友C:
测厚仪随着设备选型的不同各有不同,这个问题你怎么让人家回答。
有磁致位移传感器、涡电流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