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屏蔽网线接地问题!

楼主(2012-11-17):
在许多使用中经常用到屏蔽网线,有时候推荐单端接地,有时候推荐两端接地。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使用单端接地什么时候使用两端接地?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两端的设备不同就建议单端接地比如PLC和变频器通讯就建议单端接地,这样可以避免变频器干扰PLC 如果是多台变频器通讯就建议两端接地这样的干扰就不会影响彼此,当然距离长短也会有不同, 楼下继续

网友B:
这个看现场情况吧,两段接不行就单段接,要不就不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参与!!看来对于屏蔽接地各位也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与经验去接!!

网友C:
屏蔽网线不是专用接地线,不是用来把设备接地线;它是用来屏蔽信号传输线受到的电磁辐射干扰,如果两端接地,当两台设备之间有电位差时,屏蔽网线就会有电流流过,这样它又成了电磁辐射干扰源。

网友D:
安装规范有要求,屏蔽线只允许一端接地,不允许两端接地,原则上在计算机端接地,屏蔽网线应该单独做接地,不允许和电气地线混,混的话会影响信号准确性

网友E:
应该不允许二端接地

楼主:
在两端接地使用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数控系统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控制信号线,伺服电机位置反馈编码器线与伺服驱动器等这些多是两端接地!

网友F:
,学习了,刚把屏蔽线的两端接地了,明天去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