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7):
小弟一直用的是GP2000系列,用这个还是第一次,弄了个proex2.6的软件,发现里面没有这个型号选项,只有ast3501c或者ast3501d,没有所谓的3501w!哪位大侠告知下该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小弟先谢谢了!
                            还有我用usb通讯线选择ast3501装载程序,提示是没有发现目标型号,什么意思型号不匹配?还是没通讯上??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yang25于2012-11-17 14:01发表的 求助AST3501W-T1-D24软件使用问题! :
小弟一直用的是GP2000系列,用这个还是第一次,弄了个proex2.6的软件,发现里面没有这个型号选项,只有ast3501c或者ast3501d,没有所谓的3501w!哪位大侠告知下该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小弟先谢谢了!
                            还有我用usb通讯线选择ast3501装载程序,提示是没有发现目标型号,什么意思型号不匹配?还是没通讯上??

安装简体语言补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