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欧姆龙这个程序怎么变化的?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1-17):
LD W0.00
AND <= D60 +4 AND >= D60 -4
OUT 10000
各位高手,D60中的值在那一种情况下能产生导通条件的?正4和负4怎么能同时产生条件呢?
我也是在工控下的一个程序,请指点,谢谢。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可能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在+4和—4之间就行了,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在+4和—4 之间就行了,还是感谢工控

网友A:
+4<= d60>= -4.
d60=3,2,1,0,-1,-2,-3.时可以通啊。
各位高手,欧姆龙这个程序怎么变化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