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在线求解:关于for指令用法

楼主(2012-11-17):
我刚刚写了个简单程序,可是FOR 指令的循环次数不变,不能执行NEXT以下的程序,把PLC关掉,把X0,X2都输入,然后开始监控,Y0还没输出,头疼啊,循环为什么不结束呢
真心学习!

网友A:
看不明白你程序的路过

楼主:
怎么没人啊 高手快快出现吧
真心学习!

网友B:
同意求解

网友C:
我刚才就你这个程序写入plc实验了一下,没有出现你所说的不能执行next以下的程序啊?y0有输出啊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没看明白。

网友E:
Y0输出与否只跟X2有关,与循环指令无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0输出与否只跟X2有关,与循环指令无关系。
此外,D0没有加的原因,是因为你用的INCP指令,你换成INC指令,就可以的。

网友G:
高手们啊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刚刚试验了下 其实可以实现,不知道以前怎么不行,谢谢大家的意见。谢谢!!!
真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