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Q10UDEH 系列PLC和两个GT16的触摸屏用以太网怎么连接???

楼主(2012-11-17):
其中用了一个路由器在中间,请问是如何设置路由器以及两个触摸屏,和PLC,能否详细解答。

网友A:
打技术服务热线吧

QQ:84818626

网友B:
用以太网交换机,可以,Q系列PLC与5个维纶通屏可以做到

网友C:
端口号5006要不要改为5001

网友D:
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