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伺服怎么选型设计

楼主(2012-11-17):
目前遇到一项目需要用到四轴伺服,要求是x轴和y轴划圆运动,第三轴和第四轴只需要单方向运行,并且第三轴和第四轴成倍率运行假如三轴转一圈第四轴要转10圈。旋转速度根据编码器采集的数据经过运算后传给第三轴和第四轴,主要问题是选择带通讯的伺服还是用第四轴编码器输出来计算第三轴的速度,另外需要选择三轴PLC还是四轴的PLC.大家推荐个品牌型号,本人熟悉三菱的fx系列,类似的都可以。完成后必定感谢大家!

网友A:
三菱的FX-3U另外加一个定位模块可以试试。

网友B:
懂三菱的用Q172多轴运动控制器就可以,只要设置好程序,就是设置好实际应用上的伺服要求,如圆弧插补程序,齿轮齿合的关系,不用涉及到通信的问题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Andy

网友C:
用松下的伺服~~编程简单~~可以试试
工控初学者

网友D:
台达20pm
不断向前

网友E:
松下FP-X 四轴输出

楼主:
高手出来指点迷津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初步选择台达的es2系列两轴100k两轴10k,x轴和y轴的速度不高应该可以,因为对其他的品牌不够熟悉所以暂时不考虑

网友F:
画圆需要插补的,硬件型号不要弄错

网友G:
fx-20GM ,直接上两个

网友H:
“谢谢大家的指点,初步选择台达的es2系列两轴100k两轴10k,x轴和y轴的速度不高应该可以,因为对其他的品牌不够熟悉所以暂时不考虑”老大,你的要求是“目前遇到一项目需要用到四轴伺服,要求是x轴和y轴划圆运动,第三轴和第四轴只需要单方向运行,并且第三轴和第四轴成倍率运行假如三轴转一圈第四轴要转10圈”ES2是不能画圆的呀,要选台达PLC非20PM三轴不可。
下载积分:+5(超级菜青虫) EH2才有4轴插补

网友I:


楼主:
台达的 EH2 40点的plc可以4轴输出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等完成后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J:
支持圆弧插补的不多呀,运动控制卡也不错!

网友K:
FX3G PLC一个加一个FX3U-20SSC 或FX2N-20GM都可以

网友L:
EH2 40点以上有四轴控制 其中2个支持插补

网友M:
我们提供意大利四轴运动控制器系统。性价比高。功能强大,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