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触摸画面

楼主(2012-11-17):
pro-face GP477R的显示画面是日文,我现在想把它转化为中文,用中文版本的pro-face软件打开出来的画面是乱码,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个日文版本的软件来打开看一下,但是没有找到日文软件,还有就是有谁知道怎么把它转化为中文,当然我知道画面只有自己修改,问题是现在要把乱码变为日文,具体怎么操作,还望赐教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安装日文软件不成功,安装完后是乱码。在电脑的“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的“高级”里勾选日文,“应用”按提示重启电脑。当然你电脑需安装日语语言。至于PRO-FACE软件中日文转换,我才学PRO-FACE。交流QQ1965447360

网友B:
下载一个applocale安装到你的电脑,然后根据提示设置一下,再打开就可以显示日文了,我以前用日本佬给的程序也是显示乱码,就是这样解决的。
下载积分:+1(xiafei) 感谢!

网友B:
下载微软的一个计算机语言环境软件(比如applocale)安装到你的电脑,根据提示设置一下,就可以显示日文了。我以前用日本佬的程序的时候也是显示乱码,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C:
先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每一幅原画面,在计算机上把画面上的文字(乱码)改为中文保存,完了传到屏上就行了,GP477R应该有中文字库的,我们进的设备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D(2012-12-19):
给我点PRO-face的资料好不 刚接触,我也用GP2000系列的 这是我邮箱
www.532684494@qq.com
感谢你了,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