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與cx-s

楼主(2012-11-17):
有人知道vb6要怎樣送信號給cx-s嗎?
那邊有相關的資料可以看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這個好像是 VB6 與 PLC 通訊的手冊吧
好像沒看到 VB6 與 CX-S 的通訊。
小弟是想知道怎麼由 VB6 讀/寫 CX-S 的信號,再借由CX-S 與CX-P 溝通
來對 CX-P 作程式的測試、動作模擬。
初略架構:(純軟體,沒有PLC實體的狀態下)
VB6 <---> CX-S <---> CX-P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这个要用OMRON公司的FINSGETWAY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A:
用OMRON的FGW就可以了

楼主:
要怎麼作呢?
安裝FINSGETWAY就ok了嗎?
可否說詳細一點。
小弟不是要PC連PLC
而是要全部都在PC裡面運行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老大,英文版的不说一声

网友C:
只有英文版的,可能人家小日本考虑的是:能用这种通讯的人都是英文过关的

楼主:
可能是小弟表達不清楚
附上使用VB6與三菱PLC模擬的影片。
想知道OMRON要怎麼作,才能有相同的功能。
因為OMRON的人機也可以直接透過CX-S與CX-P來連線模擬。
所以,才想說,VB6應該也可以這樣玩,但找不到VB6與CX-S的溝通方式。
才上來這邊請教。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先安装FinsGateway在装CompoletV,这样在 VB中就有一个控件了。只要设置一个,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楼主:
這樣可以連cx-s?
裝這二個軟體不是方便連plc而己(不是我要的功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我试过,装有FinsGateway2003+Compolet2003的软件,可以在.net里直接调用sysmac控件与CX-S通信.其它方法就不知道了!

楼主:
感謝告之
那小弟來去找軟體測試看看 ^_^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網路看了資料,2003好像是支援 .NET 的。
vb6要找另一個版本
但安裝到最後,在win7 64底下會有出現錯誤。
無法使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这个不清楚了,VB6下,据说需要用Compolet V2,我的系统是XP,还未打算用WIN7

楼主:
不能用就算了
win7 64底下很多舊軟體都不能用
但不想放棄硬體
xp不支援16gb 的ram
所以還是繼續用64位元的
感謝你的訊息
真的有需要,不用不行時,再來開vm試試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