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各位大大:
早上好!
最近在搞转盘式测试机,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搞了2、3天了都不能解决,求大大们指点下小弟。问题如下:
3台一摸一样机器,同样的程序,就是其中一台里面松下A5系列定位没问题,可用到的富士SMART系列的私服和电机出现定位不准,例如先原点复位,JOG走1000,在绝对定位500,很明显定位不是走到0-1000中点。这几天查了很多原因都不能解决,方案如下:(1)换了私服控制器和马达(2)换了控制线和解码线(3)把另一台的整个PLC都搬过来(4)换了另位一套程序(5)私服器参数用一样的,以上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现在已束手无策,难道旁边2台变压器的问题干扰,我想应该不可能,因为其他机器也是放那边的没出现问题。想请大大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了?
学习,努力

网友A:
建议先排除干扰!

网友B:
松下A5系列定位没问题,可用到的富士SMART系列的私服

即使是相同的PLC,很明显是两台不同的产品,你要看看各自伺服参数的设置

QQ:84818626

网友C:
同样走相同脉冲,结果多走了还是少走?是不是每次都一样?有规律?分辨率一样?参数有否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松下A5系列定位没问题,可用到的富士SMART系列的私服

即使是相同的PLC,很明显是两台不同的产品,你要看看各自伺服参数的设置

同意,这个可能性最大,其他不可能有这么明显偏差

网友E:
是不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