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情况啊。为什么我修改程序之后不能变换了

楼主(2012-11-18):
说是无法与PLC通信。但我就没连接PLC。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方法为,在工具菜单下选择选项,将运行时写入设置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
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原因是:你的原程序应该是在线写入模式时保存的。

网友C:
1,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