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一个电铃,控制要求: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画出最简单安全的控制电路图。。。。这是我们刚进电工班的入班必会题,也就是面试题目,大家不妨入手试试看,也可以上传电路图给大家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A:
这个是必修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必修课吧

是的

网友B:
正反转是电工必会的,这是最简单的电路。

网友C:
太简单了,自己想吧!

网友D: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1-18 11:34发表的 简单的正反转控制. :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一个电铃,控制要求: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画出最简单安全的控制电路图。。。。这是我们刚进电工班的入班必会题,也就是面试题目,大家不妨入手试试看,也可以上传电路图给大家学习学习,,,,哈哈.......

别打“哈哈”……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还有三个主触点呢吧?】
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专业术语应该是:通电延时通触点和通电延时断触点;或者是“通电断,断电延时通触点”和“通电通,断电延时断触点”。况且,你还没有说明是“通电延时”方式还是“断电延时”方式的“时间继电器”,这两种时间继电器是有区别的。】
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应该这样说明:两个按钮均是“复合触点型按钮”,否则,“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的说法,有“两个按钮”联动之意,要不然,怎么会是“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
刚进电工班学习,应从严谨细致入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情。若打“哈哈”成了习惯以后,会打着哈哈触电的!
  •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纠结哥垃圾

网友E:
    我们的是用星三角启动做入班的题

网友F:
    呵呵,没进过电工班

网友G:
    你就上图吧,每个继电器我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1-18 11:34发表的 简单的正反转控制. :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一个电铃,控制要求: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画出最简单安全的控制电路图。。。。这是我们刚进电工班的入班必会题,也就是面试题目,大家不妨入手试试看,也可以上传电路图给大家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B:
    9楼的图有问题。
    1:SB1-1、SB2-1旁边多出了两个常闭开关(SB1-2、SB2-2),当合上QF2时KT线圈就会一直得电,不管你按没按SB1或SB2;延时时间到,KT常开触点闭合,KM1和KM2线圈同时得电吸合,KM1和KM2的常闭触点分开,KM1和KM2线圈同时失电,KM1和KM2常闭触点同时闭合,KM1和KM2线圈又同时得电吸合,就这样周而忽使的循环,形成震荡。
    2:KM1和KM2线圈同时得电吸合,主触点也同时吸合。结果会是怎样可想而知。
    3:由于SB1-1、SB2-1旁边多出了两个常闭开关(SB1-2、SB2-2),当合上QF2时,只要KM1或KM2线圈没得电吸合,电铃就会一直响。

网友D:
    如果是“变压整流”电路的话,此电路不能工作。
    因为,这个变压整流电路的工作前提是KM1或者KM2必须工作,也只有当KM1或者是KM2工作以后,其主触点才能够闭合,才能够为变压整流电路构成工作回路,才能够为控制电路部分提供工作电源(36V)。
    但是,按照楼主给出的这个电气控制原理图来看,正是由于KM1或者是KM2的主触点没有闭合,变压整流电路并没有工作,控制电路部分无法得到工作电源,KM1或者是KM2接触器的电磁线圈也不可能得到工作电源。所以,此控制系统不能运行。

网友H:
楼上都是高手,但我应该也可以接出来。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楼主提供的附图在图形的绘制方法以及文字符号的标注方法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下面,仅限于从“绘制方法”和“标注方法”这两个方面来与楼主探讨:(控制原理的问题,在后面的跟帖中再行讨论)
*1:引入电源的文字标号应该是:L1、L2、L3。
*2:3P空气断路器图形符号中的“联动线”应该是“点划线”或者是“虚线”。(“实线”表示的是“导线连接”)
*3:QF2单P空气断路器图形符号中的“开口方向”绘制错误。(对比一下QF1的绘制方法)
*4:主电路中“线号”的文字标注方法应该是:U1、V1、W1;U2、V2、W2……
*5—*6: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的“联动线”应该是“点划线”或者是“虚线”。(“实线”表示的是“导线连接”)
*7:变压整流电路的绘制过于草率了。(好像没有“随意式波浪线”的绘制方法吧)
*8:“急停按钮”图形符号中的“附加图形”绘制错误。另外,急停按钮的文字符号标注应该统一归类为“按钮类”的文字符号。
*9—*12:“复合按钮”的文字标注应该是:SB1-1、SB1-2、SB1-3、SB1-4。这样标注的具体表示是:第1个控制按钮的第1组触点、第2组触点、第3组触点和第4组触点。各组触点的控制功能由其图形符号具体表示。在“复合按钮”图形符号的绘制过程中,同一个按钮中控制功能完全相悖的图形符号,不能以相同的文字符号标注。例如附图中的SB1-1。(两处、功能相悖)
*13:时间继电器的图形符号绘制不完整。(通电延时型的还是断电延时型的?)
*14:—*15:“FK1”和“FK2”所示的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是哪一类的器件?我个人猜测,可能是“熔断器”。如果是熔断器,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的标注是错误的。其文字符号是:FU1、FU2。况且,在这个控制系统中使用一个即可。该图形符号绘制的位置:36V+端与急停按钮前端之间。
*16:“电铃”的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绘制错误。
*17:控制电路的回路线没有标注“线号”。
*18:附图中“T”字形连接处不需要绘制“连接结点”符号。若以此图的绘制方法,还有N个这样的连接点没有绘制。
以上纯系我个人己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楼主和各位朋友指正并参与讨论。
如果楼主认为我所提出的这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可取之处,再回头看看所有的帖子…… 再从其他方面仔细琢磨琢磨……
再一次建议楼主:应从严谨细致入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逐步积累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做一名合格的的“电工”。
若打“哈哈”成了习惯以后,会打着哈哈触电的!

网友I:
11楼说得有道理
10楼那两个是常开触点

网友D:
今天上午发的“跟帖”,现在没有看到。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再发一次。

我个人认为,楼主提供的附图在图形的绘制方法以及文字符号的标注方法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下面,仅限于从“绘制方法”和“标注方法”这两个方面来与楼主探讨:(控制原理的问题,在后面的跟帖中再行讨论)
*1:引入电源的文字标号应该是:L1、L2、L3。
*2:3P空气断路器图形符号中的“联动线”应该是“点划线”或者是“虚线”。(“实线”表示的是“导线连接”)
*3:QF2单P空气断路器图形符号中的“开口方向”绘制错误。(对比一下QF1的绘制方法)
*4:主电路中“线号”的文字标注方法应该是:U1、V1、W1;U2、V2、W2……
*5—*6: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的“联动线”应该是“点划线”或者是“虚线”。(“实线”表示的是“导线连接”)
*7:变压整流电路的绘制过于草率了。(好像没有“随意式波浪线”的绘制方法吧)
*8:“急停按钮”图形符号中的“附加图形”绘制错误。另外,急停按钮的文字符号标注应该统一归类为“按钮类”的文字符号。
*9—*12:“复合按钮”的文字标注应该是:SB1-1、SB1-2、SB1-3、SB1-4。这样标注的具体表示是:第1个控制按钮的第1组触点、第2组触点、第3组触点和第4组触点。各组触点的控制功能由其图形符号具体表示。在“复合按钮”图形符号的绘制过程中,同一个按钮中控制功能完全相悖的图形符号,不能以相同的文字符号标注。例如附图中的SB1-1。(两处、功能相悖)
*13:时间继电器的图形符号绘制不完整。(通电延时型的还是断电延时型的?)
*14:—*15:“FK1”和“FK2”所示的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是哪一类的器件?我个人猜测,可能是“熔断器”。如果是熔断器,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的标注是错误的。其文字符号是:FU1、FU2。况且,在这个控制系统中使用一个即可。该图形符号绘制的位置:36V+端与急停按钮前端之间。
*16:“电铃”的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绘制错误。
*17:控制电路的回路线没有标注“线号”。
*18:附图中“T”字形连接处不需要绘制“连接结点”符号。若以此图的绘制方法,还有N个这样的连接点没有绘制。
以上纯系我个人己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楼主和各位朋友指正并参与讨论。
如果楼主认为我所提出的这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可取之处,再回头看看所有的帖子…… 再从其他方面仔细琢磨琢磨……
再一次建议楼主:应从严谨细致入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逐步积累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做一名合格的的“电工”。
若打“哈哈”成了习惯以后,会打着哈哈触电的!
  • 下载积分:+1(雪峰)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97059]
    如果是“变压整流”电路的话,此电路不能工作。
    因为,这个变压整流电路的工作前提是KM1或者KM2必须工作,也只有当KM1或者是KM2工作以后,其主触点才能够闭合,才能够为变压整流电路构成工作回路,才能够为控制电路部分提供工作电源(36V)。
    但是,按照楼主给出的这个电气控制原理图来看,正是由于KM1或者是KM2的主触点没有闭合,变压整流电路并没有工作,控制电路部分无法得到工作电源,KM1或者是KM2接触器的电磁线圈也不可能得到工作电源。所以,此控制系统不能运行。

    这只是个简单画的380V~36V的变压器(图画的不是很标准),红色框内的是现场同样控制的按钮

楼主:
    11楼的,当合上QF2变压器就工作 了,开始供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楼的,当合上QF2变压器就工作 了,开始供电了

    闭合QF2以后,变压器就工作了?

  • 下载积分:+1(雪峰)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画的, ..

网友J:
    按你这图都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按你这图都短路了

    不会短路,他是接的L2、L3;只是L2需通过KM1或KM2的主触点才能形成会路。

网友B:
    照楼主的图是可以接出来,但是不能运行。

网友K:
    楼主虚心学习吧,支持“shanguqf '"
    自学成才

网友D:
    雪峰朋友:
    谢谢您的肯定!您太客气了。
    我使用的是一款再普通不过了的图片处理软件:isee图片专家。
    如果您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的话,“百度”上面可以搜出一大堆的下载地址和教程网站。
    祝您开心快乐!
    “isee图片专家”下载地址: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39528.htm
  • 下载积分:+1(雪峰) 谢谢指点!

楼主:
,,电气图画的不是很好,呵呵,,,,,,,,,,,遗憾呀。。。。

网友L:
做任何事情都应“从严谨细致入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逐步积累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向楼主虚心学习,支持“shanguqf '"!

网友D: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1-18 11:34发表的 简单的正反转控制. :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一个电铃,控制要求: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画出最简单安全的控制电路图。。。。这是我们刚进电工班的入班必会题,也就是面试题目,大家不妨入手试试看,也可以上传电路图给大家学习学习,,,,哈哈.......

此题目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因为:
1、可应用的“两个接触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电源种类没有说明。
2、可应用的“一个时间继电器”是什么类型的(通电延时型或断电延时型),以及工作电压、电源种类没有说明。
3、在“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和“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这两项要求中,没有提出按下SB1或SB2按钮、电铃鸣响3S后是否还是继续鸣响的明确要求。
4、在“松开SB1,KM1放开”和“松开SB2,KM2放开”这两项要求中,没有提出在KM1或者是KM2“放开”后,电铃是否还是继续鸣响的明确要求。
上述各点的提出,并非什么“吹毛求疵”。我个人认为,在“应试”时,除了要请对方把控制要求尽可能完全地表述清楚以外,我们还应在做好各项准备的前提下,把将要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尽可能地考虑周全,这可就不是一张图、两张图或几张图就能够完全包含的。
设想一下:
假如我们在与客户签订了一份表面上看似非常简单的项目合同后,而实际面对的恰恰是一个既“刁钻”又“苛刻”的客户呢?
假如我们是在参与一次“全方位”的职业技能竞赛或者是岗位竞聘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宝库中有这样一句警示名言:“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当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有把握”去应对时,还要做好严谨细致的准备工作。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根据楼主在本“主题帖”中提出的“概略”要求,仅从我个人所能够考虑到的几个方面,已经绘制了9张不同控制方式的继电逻辑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在这里,仅贴出其中两幅控制电路的原理图,一份应用的是“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另一份应用的是“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供楼主参考(主电路从略)。错误之处,请楼主和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多多指正。
另外说明一点:在手动控制方式中,不需要设置“急停”按钮的。

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2-11-18 11:34发表的 简单的正反转控制. :
两个接触器(各两对常开和常闭),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两对延时常开和常闭),两个按钮(常开常闭互锁),一个电铃,控制要求: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KM1和KM2不能同时吸合,画出最简单安全的控制电路图

此题目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因为:
1、可应用的“两个接触器”电磁线圈的工作电压、电源种类没有说明。
2、可应用的“一个时间继电器”是什么类型的(通电延时型或断电延时型),以及工作电压、电源种类没有说明。
3、在“按下SB1电铃响3S后KM1吸合,松开SB1,KM1放开”和“按下SB2电铃响3S后KM2吸合,松开SB2,KM2放开”这两项要求中,没有提出按下SB1或SB2按钮、电铃鸣响3S后是否还是继续鸣响的明确要求。
4、在“松开SB1,KM1放开”和“松开SB2,KM2放开”这两项要求中,没有提出在KM1或者是KM2“放开”后,电铃是否还是继续鸣响的明确要求。
上述各点的提出,并非什么“吹毛求疵”。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应试”时,除了要求对方将控制要求尽可能完全地表述清楚以外,还应在做好各项准备的前提下,把将要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尽可能地考虑周全,这可就不是一张图、两张图或几张图就能够完全包含的。
设想一下:
假如我们在与客户签订了一份表面上看似非常简单的项目合同后,而实际面对的恰恰是一个既“刁钻”又“苛刻”的客户呢?
假如我们是在参与一次“全方位”的职业技能竞赛或者是岗位竞聘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宝库中有这样一句警示名言:“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当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有把握”去应对时,还要做好严谨细致的准备工作。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根据楼主在本“主题帖”中提出的“概略”要求,仅从我个人所能够考虑到的几个方面,已经绘制了9张不同控制方式的继电逻辑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在这里,仅贴出其中两幅控制电路的原理图。一张是应用“通电延时型”的时间继电器,另一张是应用“断电延时型”的时间继电器,供楼主参考(主电路从略)。错误之处,请楼主和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多多指正。
另外说明一点:在手动控制方式中,不需要设置“急停”按钮的。

仅供参考

网友M:
上初中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