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关于三菱PLC

楼主(2012-11-18):
我是初学PLC者,我有一个旧的PLC,,想自己学习一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我现在编程一个正反转梯形图,我按X1,,Y1就动作(有电自锁)外面Y1也有输出,但我按X2,只是显示X2有动作,但Y2没动作,外面也没动作,,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个,这个是什么问题??在此感谢

网友A:
你这个一个启动后如要启动另外一个必须停止那个已经启动的才可以启动另一个

网友B:
第七个Y1你设置的是常闭触点,当Y1自锁之后,就一直是断开状态,所以你按X2 Y2也是不通的,当然就不能动作。把Y1改为常开触点
下载积分:+1(雪峰) 正反转必须互锁,Y1、Y2 ..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对之处请老鸟指正

网友C:
是在按下X1,Y1有输出的情况下,再按的X2吗?如果是这样Y2没输出,那是正确的Y1、Y2互锁了的。如果没按下X1,在按下X2时就要看Y2的输出指示灯亮没有,如果亮那就是Y2的输出点坏了。你可以换一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D:
你第一个Y1OUT(正转)得电后你可以理解为继电器得电闭合了,那么在Y2前面的Y1常闭触点就变常开了吧?!那你要Y2得电前提是要Y1没有电了它所有的触点就得恢复原始状态??那你在没有停止Y1的情况下按X2要启动Y2(反转)能启动了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网友D:
1你自己都说这是一个正反转!
2那Y1有电了那Y2能有电吗?
3如果能两个同时得电你想过结果了吗?(前提是正反转)
4.那以上条件你想明白了的话!那你按X1后Y1得电,得电后它所有的常开触点变闭合了常闭触点就变开了,那Y2的前面你有Y1的互锁Y2能得电吗?!

网友E:
老兄 互锁不对吧

网友F:
1楼正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兄 互锁不对吧
把2个启动按钮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G:
请看此图
下载积分:+1(月泽) 略显粗燥 不过确实可行!
下载积分:+5(shi2999) 好人!

网友H:
Y1 把Y2给互锁了。Y2肯定不会得电的。
9楼方法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兄 互锁不对吧
正反转不互锁,如果再一个启动的情况下,再按下了另一个按钮,那你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网友I:
分清楚 点动、自锁、互锁!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了,原来是这样的,Y1没启动的情况下,按X2,Y2没动作,原因是我没把这个程序写入PLC里,所导致是PLC原程序动作而已,不是现在这个程序在动作,只是显示,如果字面表达不是那么清楚,请谅解。。

网友J:
10楼对了!

网友K:
10楼做的图很好。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
此程序作为电机正反转控制是正确的。
1:X000为停止按钮
2:X001为正转启动按钮
3:X002为逆转启动按钮
如果楼主按X002后Y002没有导通。
第一就是楼主没有按X000停止按钮
第二就是楼主所选用的Y002点是坏的。
楼主可在线监视一下Y002在程序中是否有动作。

网友M(2013-01-28):
10楼是正解啊,加上按钮互锁就好了

网友H:
Y1和Y2互锁了,正转反转不能同时得电

网友N:
这个问题大家都能讲解

网友O:
10楼的方法就可以了,除非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