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又遇到不会编的了,恳请大虾指点~

楼主(2012-11-18):
第一个问题是 |D0>4|不管是在学习仿真软件里,还是GX 编程软件里都写不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 SEGD D0 K2Y0 在学习仿真软件里编不出来,在GX 编程软件里能写出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大虾指教!
!!!

网友A:
,如图
,话说楼主的教材好似有漏洞,那个常数4前面没带符号,要么就K4,要么H4,啥都没带是不行的

网友B:
是不是OR> D0 k4

网友B:
用OR> D0 k4

网友C:
第一个这么写 LD> D10 K4
第二个我就不知道你用什么仿真学习软件了,如果是三菱的是可以的

网友D:
问题一:直接输入注入Ld> D0 k4即可
问题二:SEGD支持的机型为Fx2N或以上机型。
Regards

网友E:
|D0>4|写不出来,
应该是你书上是老版本吧?你可以在编程软件上写 LD> D0 K4试一下

网友F:
一 D0 > 4 寫法應該是 LD>^ D0^ K4
二 寫法 SEGD^ D0^ K2Y0
要注意空格
(我用3u寫法)

网友G:
应该是K4猜对被教科书误导了

网友H:
问题一: 写LD> D10 K4.
问题二: 写SEGD D0 K2Y0.
你那梯形图画的好怪,三菱的是中括号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FX-TRN-BEG仿真,两个都写不出来!
三菱梯形图又遇到不会编的了,恳请大虾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