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指令求助

楼主(2012-11-18):
m1304和m1306后面的‘-/-’是什么指令,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这是运算结果取反指令,y3与y43的动作与前面的开关量的动作是反的,也就是说前面的开关都是断开的时候,他们接通,开关闭合的时候,他们就断开。
abcde12345

网友B:
看这图片好像是INV指令,取反的。

网友C:
对前面的结果取反指令

网友D:
怎么 没有人帮助的呢 ???

网友E:
INV 累加器内容 “取反”指令

网友F:
INV 取反,编程手册有详解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G:
取反指令,一般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H:
取反指令

网友I:
INV指令,取反的。

网友J:
一看就知道是取反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