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18):
请问各位师傅组态王怎样使用 < > = 功能啊? 有没有那条函数象PLC MOV指令一样?我设置一个按钮点击一下把 6送至一个变量。

网友A:
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新建,变量选一个按钮的离散量,然后描述选一个装变量的I/O整形=6,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B:
在按钮的命令语言中:变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