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120W调速器能否长期用来控制40W电机?40W与120W调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18):
老设备上看到两个减速机,大家看看有什么区别?接的线数不同,三线的只接了一个启动电容,另外一个五线的(六线制的有根地线)接了一个调速器,多余两根听说是刹车的(本人有点不相信)。电机的尾部也不相同,一个有类似编码器一样的东西,但不会是编码器了。两个都是40W,电容容量是4uf,耐压值为500V。看到其他电机有的是2.5uf或者是3uf的,都是40W电机,不知道如何根据电机容量大小来算电容容量大小?上图的一个电机调速器坏了,找了一个120W调速器,可以用但是没用多久发热很厉害,没再用。上面一个电机无减速电机力气自然也非常小。我分别用了40W(那坏的,不能调速但能转)和120W试了,40W调到最高速时,与120W调至最高速比较了下,40W速度慢,没有力气;120W速度非常快,速度越快力气越大。不知道小功率电机用大功率调速器能用不,如果我保持快速电机会不会不这么热,或者说可以在高速下可以长期使用呢?
W4

网友A:
难道这个是船用设备??? 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算, 到网络上找找这个型号的电机.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这两台都是交流微调速电机,一台有齿轮箱,一台没有。类似编码器一样的东西是测速线圈,是给调速器一反馈电压与设定值进行比较,以基本保持电机恒转速。
下载积分:+5(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C:
上面一个是不带减速机的,下面一个带减速机(前面方形的).这种电机有单相220V的,有3相220V的。
下载积分:+1(langman) 为头像加分

网友D:
常用的交流调速电机,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E:
减速用,一个装减速机,一个是电机装了编码器,用于减速控制,两个可能是同步运行,或者单个上可以看到减速的数据,用于调节速度

网友F:
一个装减速机,一个是电机尾端装了个小发电机,就是转子是磁铁,外边的是线圈,为了调速的,电动机转起来发电机就会给反馈信号的,你不信可以把后面那个拆下来看看,就两螺丝拆下就行

网友G:
这种电机很常见啊,并且也经常用到。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各位还没有看明白我得意思,请看说明

网友H:
单相调速马达
产地:日本

网友I:
尾部有个像编码器的东东是调速用的线圈,它是不带变速箱的,另一台是不带调速的,是用变速箱变速的,两台都是很普通的电机
James

网友I:
这两台都是很普通的电机,一台可调速,另一台不能调速(利用变速箱变速的),至于你说的如何计算电容容量是有计算公式的,C=1950*I/V*COS&(C:电容容量 I:电机额定电流 V:电压 cop&:功率因数 0.7-0.8之间)你上面所说的40uf是不是看错啦,40W的电机不可能用到那么大的电容,可调速的应该是5条线,有两条细的是给尾部像编码器的东东供电的,另外三根粗一点的是电机的电源线,希望可以帮到你
James

网友J:
起动电容容量:C=350000×I/2p×f×U×cosφ

网友K:
二楼正解。

网友L:
40W的单项电机配的电容应该是4UF,不会是40UF,你仔细看一下,至于如何计算你可以百度一下,如果接到控制器上,控制器上有接线图,如果直接接到单项220V上,它的主绕组和副绕组应该是一样的一根接零,另一根窜电容和另外一根并联接火线上,如果方向反了调换一下电容到另外一根线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两台都是很普通的电机,一台可调速,另一台不能调速(利用变速箱变速的),至于你说的如何计算电容容量是有计算公式的,C=1950*I/V*COS&(C:电容容量 I:电机额定电流  V:电压  cop&:功率因数 0.7-0.8之间)你上面所说的40uf是不是看错啦,40W的电机不可能用到那么大的电容,可调速的应该是5条线,有两条细的是给尾部像编码器的东东供电的,另外三根粗一点的是电机的电源线,希望可以帮到你

基本上就是这样,电容大概就3uF到5uF左右上面那个电机后面那是一个检测速度的,里面就是一块磁铁和绕组组成的,电容集成的调速盒里你拆开调速盒就能看到了。

楼主:
像编码器样的是什么呀?电容是4uf,写错了。是刹车?不可能事测速,也没必要,很多人都是乱说哦,这样会误导人!

网友N:
可调速的应该是5条线,有两条细的是發電機速度控制用,另外三根粗一点全部接速度控制器,如藍色 兩條細線沒接會轉很快不能調速。

楼主:
老设备上看到两个减速机,大家看看有什么区别?接的线数不同,三线的只接了一个启动电容,另外一个五线的(六线制的有根地线)接了一个调速器,多余两根听说是刹车的(本人有点不相信)。电机的尾部也不相同,一个有类似编码器一样的东西,但不会是编码器了。两个都是40W,电容容量是4uf,耐压值为500V。看到其他电机有的是2.5uf或者是3uf的,都是40W电机,不知道如何根据电机容量大小来算电容容量大小?上图的一个电机调速器坏了,找了一个120W调速器,可以用但是没用多久发热很厉害,没再用。上面一个电机无减速电机力气自然也非常小。我分别用了40W(那坏的,不能调速但能转)和120W试了,40W调到最高速时,与120W调至最高速比较了下,40W速度慢,没有力气;120W速度非常快,速度越快力气越大。不知道小功率电机用大功率调速器能用不,如果我保持快速电机会不会不这么热,或者说可以在高速下可以长期使用呢?

网友O:
120W调速器内的电容容量超过4UF的,不能长期用,换个电容。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P:
可以,但不能长期在高速下运转,电机会发热太快
追求卓越

楼主:
你们说的让我很震惊!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图中黑色部分是做什么用的,40W与120W调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不是要石沉大海呀!这个问题是难还是不难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图中黑色部分是做什么用的,40W与120W调速器有什么区别?
除了电容不同,其它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