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1PG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请问三菱定位模块1PG的#25的B8位是单速定位开始,这个B8位在电机转动的过程中要一直置1还是只需要开始时置1启动后置0电机照样运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x2n-1pg 接收脉冲信号,不需要一直置位的

网友B:
开始时置1启动后置0电机照样运行

网友B:
开始时置1启动后置0电机照样运行,因为1PG是沿触发

网友C:
上升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