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触摸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18):
GOT触摸屏显示水位,程序是将数字量通过运算,将整数放在D168,小数点后的放在D169,D168最大是4,比如说水位是1.8452米的时候,D168是1,D169是8452,如何将1.8452后面的两位去掉只显示1.84呢?

网友A:
8452除100再取整后再入在D169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直接弄成浮点不就好了.
触摸屏显示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