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8):
我以前使用富士触摸屏编辑软件(UG00S-CWV4)时使用正常,上传下载都没有问题,但自从我重装电脑系统之后,就不能上传和下载啦。郁闷呐,跪求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A:
贴出你的POD型号以及上传下载步骤。

Regards

网友B:
有时候不能上载,但可以下载,然后便可以上传下载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3-01-31):
POD型号:UG221-SHR4      设置好型号以后,点击传送,在内容选项里一般都选择传送画面数据,不需要设置太多,也不是新屏,但是总显示接收超时,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D型号:UG221-SHR4      设置好型号以后,点击传送,在内容选项里一般都选择传送画面数据,不需要设置太多,也不是新屏,但是总显示接收超时,郁闷啊。

应该是UG221H-SR4,请确认你的电缆与通讯设定,下载前,请按Sys+F1将触摸屏切换到系统页面。

Good Luck~

网友C(2013-06-18):
重装系统后,应该是通讯,检查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