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数据处理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18):
请教这个D7274为什么无法传送数据?
而同样的MIAN1里的D10014却可以
说明D8000、D8006、D5548均为十进制3位整数
这个数据运算我有点糊涂,也看过资料
D*好像保存结果的是4个16位软元件地址,DMOV只能传送32位,64位的高位地址怎么办???
我是用模拟器反复试验,允许没问题,RUN档
求解!!!!急1!!!!
老大,也进来帮我下,谢谢!!!
数学没学好啊,丢人啊

楼主:
没人帮忙啊,自己顶下

网友A:
好像是哪个D7274寄存器有问题,是不是是特别寄存器呢,我模拟也一样,不过改成D7260是可以的。我没接触过Q系列的,所以帮不了哈!不好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红框中标出的32位乘法指令,其结果存储地址占用64位,故[D7275 D7274]都在该指令影响下将MOV得到的值覆盖掉。

网友A:
学习了,我咋就没想到这个茬呢!!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那为什么MIAN1 程序段里的D5842 D5844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因为程序中D5844在D5842后面使用到,这样使用的效果就是D5550*K1000的结果,将D5548*K-10000的结果覆盖掉了,却成了你需要的结果,所以看起来是正常的。
你可以将D5550~D10012这两段程序写到D5548这一段程序上面。
就会发现虽然D10012的值虽然还是你要的正确的值,但D5844的值却是0(如果不是说明D5548的值太大,乘法运算之后超出32位储存范围,D5844内有储存的数据了)。

楼主:
刚模拟了,D5844的值为-1
郁闷啊,有点晕头了

楼主:
还是没办法啊
我把D* 后面的K100000 改成* 后面K10000,好像不存在4个字的问题

网友B:
掉换过后,D5844显示的数跟D5548 K-10000的数值有关。
但你放心,虽然显示的数据你看着有问题,但实际运算结果是不会错的。

楼主: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D(2013-02-18):
受教,学习了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E:
真看不懂,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