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的A1SJ72T25B是否可以與Q/FX系列連線

楼主(2012-11-19):
最近遇到設備上有A1SJ72T25B
不知 Q/FX 系列的 CC-LINK 是否可以與它連線。
或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讓Q/FX與A1SJ72T25B連線?
想借由A1SJ72T25B,讓遠端 InTouch 來讀取新增的 PLC 資料。
新增的PLC (Q/FX) ---- A1SJ72T25B(至少2站以上) ------ INTOUCH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这个不行的。用485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說 485 可以跟 A1SJ72T25B 通訊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加上一塊QJ71C24N-R4就可以了嗎?
但怎麼跟它通?設定?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