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这是两个已编梯形图的“工程数据列表显示”,为何不一样?一个的“软元件内存”前面有+号,而另一个没有。两个梯形图都是用GX-8.86编的。 请求解答。

网友A:
读取程序的时候选择将内存数据读出,就会出来这个+号。
一般小型程序内存无需设置任何参数,这个选项就如左边的图中显示那样,没有+号。

网友B:
那是由于第一个内存文件里没有数据,从PLC读出或手动添加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