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抗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1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看要如何解决,我手上有10个220V交流24V直流的开关电源,但是这个电源不能跟PLC在一起,一在一起就会干扰PLC运行,不知道哪位兄弟懂开关电源的,在开关电源上加一个抗干扰的电子元件,因为不想浪费这10个开关电源所以向大家求助,希望有人能懂这块。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是干扰源,对开关电源采取抗干扰处理
1、在输入侧采用隔离变压器、电抗器
2、输出侧采用不接地、PLC单独接地
3、PLC屏蔽处理
4、信号线用屏蔽单端接地远离电源
5、24V直流电源采用磁环屏蔽
实在不行换线性电源、或者加稳压电源主要目的是防止电流的改变而产生的磁场干扰
下载积分:+5(工控—魔术师) 好贴!
下载积分:+5(dl2006) 好贴!
下载积分:+1(桥本) 好贴!
下载积分:+5(wenrong) 好贴!

网友B:
基本的解决方法只有这些,再不行目前是无法可想!!!

网友B:
楼上所说的这些方法解决不了,那就只有换种电源了!!!!

网友C:
1楼说的很对,一般只有这几种解决方法

网友D:
电源功率有多大,竟然干扰plc

网友D:
开关电源功率多大,竟然干扰plc ???????????

楼主:
谢谢一楼的方法,我会去试试这些方法。
6楼说的开关电源功率多大是说多少W吧?应该是50到110W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