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程序

楼主(2012-11-19):
TO K1 K17 K0 K1
TO K1 K17 K2 K1
FROM K1 K0 K2M280 K2
MOV K4M280 D322
以上程序什么意思
D322 数据运行时老是不变化什么原因?,K4M280 的数据传送不到到322吗?
求帮忙,非常感谢!
abcde12345

网友A:
这要看你写的是什么模块了,
第一行:给第二个模块 第17个参数 传数值10
第二行: 。。。。。。应该懂得。。。。。。
第三行:读第二个模块,把第0个参数的数值写到M280~M287里 传的是两位,也就是传K1K0
第四行:把M280~M287这个数写到D322
你的FROM 写错了,后面是K1
感谢!
abcde12345

网友A:
FROM K1 K0 K2M280 K1
传就好了。

网友B:
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下吧,一切成功源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