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0V电压 10mA电流 选多大的铜线

楼主(2012-11-19):
求大神空降此地

网友A:
线径很小,零点几就可以,关键是绝缘,常用耐压500V,你要买高压电缆

网友B:
铜线选最细的 做好绝缘

网友C: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一般1.0平方的特种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芯只看电流不看电压。
耐压跟电芯关系不大。跟外壳关系大

网友E:
0.1*7芯 高压线(铁氟龙绝缘层)
我18000V,用的都 是这个,用在静电上
下载积分:+1(rockyhuo) 选择正确

网友F:
你哪里用这么高的电压呢??4400V电压呀,,老兄???

网友G:
0.5平方的足够了,这个只是要求电线的耐压值很高。普通的电线会被击穿。

网友H:
10mA非常小了,一般的导线都能满足要求;电压是4400V吗?如是,主要要考虑的是电线的耐压问题,另外如果距离不太长的就不需要考虑压降了,何况电压这么高、电流不大压降不会大。

网友I:
彩色电视里面的高压线耐压力是25kv,你看可以吗/

网友J:
选耐压值高于4400V 的20% 考虑好传送距离

网友K:
要用高压线

网友L:
呵呵 电压那么高做什么用的如果距离不是太长 1米以内的话自己就可以把电线的绝缘层绕厚点就可以 一般电线绝缘材料是聚氯乙烯 如果换成 聚乙烯的材料 厚度能达到1.5mm就不会击穿了

楼主:
是打耐压测试用的

网友M:
用绝缘好一点的高温线,再把高温线穿入尼龙套管,把接头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N:
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O:
都是大神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P:
要考虑线的短路容量阻抗等参数!!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Q:
这么大的电压才能10mA电流?用在什么设备上?关于选线经,跟普通算法一样,不同的是,你要考虑的是铜线的耐压多大,
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