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乘除法在什么时候使用

楼主(2012-11-19):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乘除法在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你的程序要用到四则运算的时候

网友B(2012-12-23):
再请问版主,一般什么时候用四则运算?

网友C:
需要加减乘除时用四则运算。
千万别再问一般什么时候用加减乘除

网友D:
在用到的时候用!

网友E:
4楼经典,在计数,计算脉冲时用

网友F:
你要用到或想用的时候。

网友G:
模拟量处理,数据处理。使用的地方很多。

网友H(2013-01-25):
处理数据的时候,把设备计数转成自己想要的时候

网友I:
这个还问??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