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怎么实现程序的一次循环?

楼主(2012-11-19):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的,···太多,没有全部截图上来, 想把第15步到最后的程序在所有程序执行完一次之后再执行一次,该怎么写呢?

网友A:
跳转;
15处写上指针P1,程序末尾加上以下代码:
LD M8000
INC D0
LD= D0 K1
CJ P1
LD M8000
RST D0

网友B:
斑竹威武

楼主:
谢谢,LD=D0 K1这个在编程软件上怎么写不出来啊?

楼主:
谢谢,LD=DO K1在编程软件上面怎么写不出来呢?

网友C:
在第15步上面加一行 FOR K1,
在最后希望完成程序的后面加一行 NEXT.即可.
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D:
都是高手,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按照5楼的办法我输入PLC里面,输出没有实现循环啊

网友E:
版主的方法是正确的。用跳转指令 就可以实现。

网友C:
抱歉,打的太快了.
"在第15步上面加一行 FOR K1,
在最后希望完成程序的后面加一行 NEXT.即可.
方法有很多种."
FOR K2后面应该是K2,K2是代表回圈执行2次.也可以用D只设定,方便修改,小于等于1时,回圈执行次数视为1次. K2代表FOR~NEXT程序执行2次后再执行NEXT后的程序.
7楼的帅哥可以改成K2,K3...后再试试.

楼主: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我写的程序跟这些指令之间的衔接有问题,有没有哪个高手能教教我的?QQ:362000216
怎么实现程序的一次循环?
http://ymmfa.com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试办的可以了吗?

网友C:
楼主试的可以了吗?

网友F:
在最后一步多加入 -----------------------[ SET M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