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跳转应用疑问

楼主(2012-11-19):
我再使用条件跳转执行的时候,程序检查怎么总是提示双线圈输出,见附件,请各位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两个Y0么,不是双线圈是什么?

网友B:
你用了2个Y0了,可以把它换成M1,然后用M1驱动Y0,就可以了

网友C:
同一个程序有两个以上Y0的输出,就是传说中的“双线圈输出”。
你可以不理会它,继续编程。只要逻辑无错误就会得到需要的结果。
也可以将Y0用M替代,最后的程序里再用M作为条件统一输出一个Y。

网友D:
同意2楼3楼的说法。

楼主:
自动与手动模式的转换如果用条件跳转指令不用M就一定是双线圈输出么?

网友E:
你用了两的YO了,还是用set,reset 吧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