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可以传软元件注释不能传????

楼主(2012-11-19):
描述:提示的错误图片
下载程序到PLC 程序可以传 软元件注释不能传
从新编了一个新程序 还是软元件不能传 无语
大哥大姐 帮忙处理一下
看图片

网友A:
都提示你超出容量了,為何還要寫入註釋了?只要你電腦中有註釋好了,PLC中是不需要寫的

网友B:
注解是写不进去的

网友C:
提示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注释已经说明是超容量了,同程序只要电脑的有注释,读出PLC程序时就会自动加入注释.如果要写入注释
第一:注意注释大小改小注释容量,就可以写入PLC.
第二把手:可以通过修改PLC注释容量来写入PLC,PLC容量是有限的(也不能超出范围).修改后还会影响软元件PLC存储空间大小.要注意.修改可看说明书都有讲解.
还有你那提示,是空间不足.不是什么软元件写不进去啊.

网友E:
Q系列带u的步数容量是增加了,字节容量减小了。

楼主:
不是吧 那么容量不能改吗??这个和PLC型号没有关系吧?

楼主:
不能修改吗!!

网友F:
在PLC参数中设置注释的容量。
!!!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检查你的程序的步数是不是超过8000步。

网友I:
学习了,受益非浅哟

网友J:
要在参数中设置存储块,如果PLC的存储是8K,那你设置一个存储占用了500步,那就只有7500步。只要设置了的注解存储块后,才能传进PLC里面、

网友K:
三菱Q系列PLC只有06H以上的才可以存注解。

楼主:
没有8000步  一千才刚刚满

网友L:
容量不够啦,其实没必要上传注释的啊

网友M:
按照9楼那样设置。

网友N:
受教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