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卷绕机伺服,调试好的,生产了2天,结果伺服不换向了,但PLC输出没问题呀,脉冲信号,方向信号。伺服是安川的,plc是汇川的。
查查没问题,以为伺服坏了,就换了一个伺服,结果也是2天后就又不会换向了,伺服没报故障代号,照理一直往一个方向走碰到限位也应该停,但没停,
我设置的是伺服碰到限位,当前方向报警,但反方向可执行。因为我PLC程序已经换向了,好像伺服也认到变方向了,就伺服电机不执行反方向。
我用的是PLSV指令。
大师们,帮分析一下呢?

急啊,,,

网友A:
是不是用到了增量模式呢 增量模式下 伺服一般都是记忆着电机转动32767转  达到极限  后面会丢失数据  此时是需要程序清除伺服内部的数据记忆 简单的说 是记忆初始化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检查下程序,看是不是用累加指令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到了增量模式呢 增量模式下 伺服一般都是记忆着电机转动32767转  达到极限  后面会丢失数据  此时是需要程序清除伺服内部的数据记忆 简单的说 是记忆初始化

我的伺服是正转500,到位后反转500转,来回反复的转的呀。
设置是增量式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程序,看是不是用累加指令之类的了

没有用到累加的指令

网友C:
如果程序没问题,就把PLC也换了,还有注意干扰的问题,我最近被干扰的故障害惨了,多台不同的设备出现乱动作,后来把PLC换了,才解决

网友D:
用脉冲加方向来控制伺服电机,在换方向的时候原来的脉冲没有走完,就换向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把所有和伺服有关的寄存器清零延时5微妙在返回
锁螺丝机

网友E:
如果两次都是换伺服2天以后出现问题,应该是伺服设置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伺服的问题,因为程序是死的,要有问题应该在第一天就会有问题发生。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今天检查了,狗日的。我用的24V的电压。安川的要串电阻的。可能里面的光耦坏了。MD

网友G:
PLC说明书没有看仔细 。

网友H:
确认一下,伺服电机的脉冲信号要不要串电机

网友I:
检查伺服的设置、及连线

楼主:
也要的,限电流的。7-15MA电流。狗日的。
我以前做三菱没有这种事情的。

网友J:
方向和脉冲信号要接电阻 2k左右
qq:274332591